请教一下图传接收机的选择

楼主(2016-07-09):
如题 想选一个 固定翼 车模 可以用的32ch接收机(可以av输出给外置显示器的)  效果好的是否有推荐?

目前市场上也就发现:

1.AOMWAY欧姆威32频点DVR接收器  280元左右  但是只有单棒子全向天线
2. ImmersionRC 5.8G图传40频道接收机 这个贵1000左右 比较少见的双天线  但是不带dvr功能

其他还有没有推荐的  兼顾图像质量的5.8g 图传接收机?

谢谢大家

网友:
开源双接收

网友:
你好,锐鹰图传需要吗

楼主:
一体监视器暂不考虑
5.8g 外置插电池接收机    除了欧姆威的 其他就没推荐的了??

网友:
所有接收机输出的图像清晰度都一样规格。差距就是亮度对比度及色彩饱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