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的失控返航,谁能解忧??

楼主(2016-07-09):
问题一
我用的是opentx开源主板,天地飞的高频头,最低油门是990,怎么调都没法设置低于这个值了,我关控后油门为983,我在故障保护的pwm里面设置985,理论上关控后接收机给飞控输出的值低于最低油门值了,就可以实现故障保护了,但是刚设置完是正常的,但是只要apm断电再开,就无法解锁,连上地面站后显示故障保护的值设置错误。搞了很久搞不定,麻烦高人指点。

网友:
不懂不懂 还好

网友A:
也许天地飞接收机最低输出达不到那么低,一般遥控器都是1000-2000,opentx是988-2012,所以,把遥控行程量改一下吧,正常使用油门最低设置为1000即可,然后重新校准电调,重新校准apm,重新设置失控保护,包你顺利使用

这个思路是,降不下去,那么就抬高点

网友:
可以用遥控来实现的,有的遥控有失控保护,当失控自动跳到返回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天地飞接收机最低输出达不到那么低,一般遥控器都是1000-2000,opentx是988-2012,所以,把遥控行程量 ...

设置的值和油门最低点的值之间必须要有多大数值的差?我关控后油门为983,我在故障保护的pwm里面设置985,理论上关控后接收机给飞控输出的值低于最低油门值了,就可以实现故障保护了,但是刚设置完是正常的,但是只要apm断电再开,就无法解锁,连上地面站后显示故障保护的值设置错误。这是为什么?差值太低?

网友A:
差值太小了哇,把油门最低点放在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天地飞接收机最低输出达不到那么低,一般遥控器都是1000-2000,opentx是988-2012,所以,把遥控行程量 ...

在opentx里面怎么设置正常使用油门最低设置为1000??您一定得帮我啊,用opentx的人太少了,问都找不到人。唯一遇到了您。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值太小了哇,把油门最低点放在1000

在opentx里面怎么设置正常使用油门最低设置为1000??您一定得帮我啊,用opentx的人太少了,问都找不到人。唯一遇到了您。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上说的有误。天地飞最低950都没问题。你多试几个值,设定值和失控油门差尽量大一点儿。不知道你开控油门最低的值是多少?失控保护设置为1000试试

网友B:
遥控失控油门可以设定到850,遥控的油门微调调到最低,然后再设置失控保护油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失控油门可以设定到850,遥控的油门微调调到最低,然后再设置失控保护油门值

天六的机械微调不起作用,板子上的电子微调没接。难道要拆开重接个电子微调设置一下?如果确定可以实现,拆一会也没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六的机械微调不起作用,板子上的电子微调没接。难道要拆开重接个电子微调设置一下?如果确定可以实现, ...

你这个失控保护983有点高了,想办法设置低一点,你说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给你个思路 调整油门舵量为百分之90   这样最低油门和失控油门的区间就大了 方便设置

网友:
失控返航,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