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偏飞求助

楼主(2016-07-10):
最近换装F3路途比较艰辛之中各种郁闷,各种不可能都发生在这架穿越机上,呵呵不罗嗦了说说问题,机架是大力的220电机是以前飞机上用过的银燕1806,电调是好赢10安遥控级接收机都是FUTABA的,接收机链接用的是SBUS,目前的状态是自稳状态需要打左副翼量还不小还的拉一点杆才可以稳住,不然就会迅速往右偏飞,手动状态一切完好超级好,飞机水平校准的时候用的是水平泡泡,遥控器的最大最小和中立点都和飞控的值全部校准过,PID也试图调整过没用,实在是头大了各种视屏教程看了一堆实在是没注意了请大家帮帮忙!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果然是你,还么搞定啊,我是淇奥。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F3飞控自稳就是这样的,永远别想让他稳住,总会往一个方向偏。。我曾经也折腾过一段时间,发现不少人都是这样的,除非你把i值全部设为0,否则起飞后就会慢慢往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遗憾的告诉你,F3飞控自稳就是这样的,永远别想让他稳住,总会往一个方向偏。。我曾经也折腾过一段时间, ...

F3真的这么low么!我这个不是慢慢飘是一起飞直接像是打了舵一样

楼主:
今天试着用设置里的加速度计微调调整了一下,有所改观单还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F3真的这么low么!我这个不是慢慢飘是一起飞直接像是打了舵一样

那你这个还好解决,在飞控角度微调那里调一下就好了,我的是一起飞正常,慢慢的就偏,所以现在都不用自稳了

网友B:
从开始玩穿越到现在~从cc3d 到 f3  总会有人说  自稳飘~  穿越又不是拿来定高定点悬停的~ 而且基本上用不到自稳~ 小电机小桨高速运转 避免不了低频震动~ 所以飘是很正常的! 泡泡也说了~    所以说 别在意那个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开始玩穿越到现在~从cc3d 到 f3  总会有人说  自稳飘~  穿越又不是拿来定高定点悬停的~ 而且基本上用不到 ...

大哥如果是飘我就不理会他了!实际的状态是自稳还没手动稳定

网友:
CC3D挺稳的 从温柔到暴力 都可以...............

网友(2016-08-30):
飞控水平芯片的问题,我的也是,但手动模式很稳,我之前一个f3自稳和定高都好用,这块就不行了,应该是厂家的做工问题。。

网友:
我的也一边飘,各种方向飘。控上微调,下次又反着飘。

网友: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就算大疆悟也不能保证可以定在一个位置不动

网友:
同样有这个自稳慢慢飘右问题,昨天听大力的客服,在飞控下加橡胶圈垫片,有所改观,但是还是会有一点

还有5imx上面有个人说是固件问题,刷到CF1.9的固件,用默认的PID自稳可改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回头去试试看。

虽然穿越用自稳少,但是尽量能平稳吧,有基础后面才能飞的更跟手。。要不然感觉有人帮你拉横滚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