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山寨精灵求救??

楼主(2016-07-10):
这段时间给这山寨精灵害惨了!!!!
先说下配置:山寨外壳,LD 2213KV920电机
                        上的是3S5000电池,9450DJI原装浆
                         带了3轴云台
开始用的是APM2.8飞控 飞的很好,定点也不错
后来用了NAZA Liet飞控就不行了,定点顶不住,死命画圆圈飞,GPS用的是非凡的M8N收星状态也很好都15~20星
每次飞都校准罗盘还是 定不住,画圈
GPS安装是拆了外壳装在机壳内顶部的,都是垂直于飞控中央的,所以安装坐标我都是0坐标!
NAZA Liet 就是定不住晕了,姿态模式也是在不断的飘
开始感度都是默认100一样定不住,后来调了80 结果还是一样~~~~~
我想做最坏打算 还是换回APM了
问问各位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难道非要把GPS撑起来吗??

网友A:
你用姿态模式或者拆掉GPS飞行下试试,就是只有自稳,GPS不参与,可以排除下GPS,如果姿态都飞不稳就别考虑GPS的问题了,重新从头做一遍设置和校准,包括IMU校准,油门形成校准,感度调整,这些做完,姿态模式可以脱控悬停了再上GPS,就没问题了

网友:
1.不是原厂GPS够呛,尽量用原厂的

2.画圈请检查GPS安装方向是否和机头一致,有夹角就会画圈,仔细看说明书,里面有详细描述。

网友A:
同意老晋说的,gps安装有方向性,安装错误就画圈,我装过一架和你一样的壳,用的是副厂gps,飞行很稳,没问题

网友B:
你这是马桶效应,打开dji当然地面调参软件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老晋说的,gps安装有方向性,安装错误就画圈,我装过一架和你一样的壳,用的是副厂gps,飞行很稳,没问 ...

已经确定和飞控方向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马桶效应,打开dji当然地面调参软件有说明

马桶效应也看过~~~

网友:
飞机朝那个方向划圈,反方向轻微调节GpS(罗盘)

网友:
最好不要用副厂的搭配大疆的飞控

网友C:
同意楼上!
GPS用副厂没问题的,画圈 看看是不是GPS夹角问题。
姿态模式起飞也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姿态模式或者拆掉GPS飞行下试试,就是只有自稳,GPS不参与,可以排除下GPS,如果姿态都飞不稳就别考虑G ...

姿态模式试过了,就是飘,但是不画圈飞了!IMU也校正过几次了
可能还是罗盘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GPS用副厂没问题的,画圈 看看是不是GPS夹角问题。
姿态模式起飞也会这样吗?

姿态模式不画圆,就是有点飘!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装的云台有关(不在中心)
起飞时机头会往前跑,云台挂在机头前的,非要快速推油门才往前跑一下飞起来,推慢了还会往前翻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不画圆,就是有点飘!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装的云台有关(不在中心)
起飞时机头会往前跑,云台挂在 ...

尽量居中,不然你要调节平衡,通过电池压平衡。
或者有条件,你可以尝试云台居中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GPS XYZ数值没有输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居中,不然你要调节平衡,通过电池压平衡。
或者有条件,你可以尝试云台居中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由于安装在机壳里面的GPS在飞控的中央正 的位置GPS安装参数我都为0

网友D:
装在正中间GPS的X.Y轴可以设置为0.Z轴应该不是0,最少也-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正中间GPS的X.Y轴可以设置为0.Z轴应该不是0,最少也-1吧

Z 也改了-1了,这回已经把NAZA Liet刷了V2了!!
刷V2飞的很非常稳,但是GPS还是在画圆(感觉比 Liet会好些)
看来还要外置GPS了

网友:
直针的apm能放进去吗

网友:
拆了换吧,是在不想搞了就换回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