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怎么匹配

楼主(2016-07-11):
手头有好几个电机,大的小的都有,有个2204,1800kv的电机打算装个固定翼,用多大的电调比较合适?

网友A:
只能装翼展小的固定翼

网友:
1800的不能翼展太大

网友:
15A20A都可以

网友B:
用5-6寸桨,电调10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装翼展小的固定翼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6寸桨,电调10a以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a 电调

好的,谢谢!

网友A:
我的是迷你天行者,翼展800
用12a电调
220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迷你天行者,翼展800
用12a电调
2204电机

哦哦,12安电调感觉暴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迷你天行者,翼展800
用12a电调
2204电机

哦哦,我买了20A的电调,配置应该跟你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