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罗盘校准提示bad compass health

楼主(2016-07-11):
apm2.8校准外罗盘,也可以校准有数据,校准自动完成后在飞行数据里却提示bad compass health 转动 GPS方位参数不动,但是转动飞控方位就动了,我校准的是外置罗盘啊,跳线帽也拔掉了,固件是最新的3.3.3 GPS是乐迪的SE100,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首先。确定罗盘所在的地方是否开阔
这东西是根据地球磁感线确定方向。。不能在四轴有金属屏蔽的空间使用。
然后看飞控硬件软件设置是否正确。跳线帽。还有飞控里的罗盘校准。
再有就是罗盘插头是否有问题
最后。如果都检查完。
还不行那就是罗盘本身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罗盘所在的地方是否开阔
这东西是根据地球磁感线确定方向。。不能在四轴有金属屏蔽的空间使用。

插线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校准罗盘的时候我动GPS是有彩色方块出现的到最后也成了一个小球,但是到飞行数据里我动GPS 方位没反应,动飞控却有反应,跳线帽我拔掉了啊

网友B:
罗盘硬件出现故障,可能是飞控损坏或者外置罗盘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硬件出现故障,可能是飞控损坏或者外置罗盘损坏。

都是新的 ,如果罗盘坏了怎么还能校准呢,飞控罗盘要是坏了,我动飞控方向也能跟着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新的 ,如果罗盘坏了怎么还能校准呢,飞控罗盘要是坏了,我动飞控方向也能跟着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拔掉跳线帽。飞控里也要设置使用外罗盘

网友:
楼主的名字很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