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机炸鸡,求助看飞控日志

楼主(2016-07-11):
我用4旋翼飞航线的航点航拍。全程大半时间看不到飞机,不知道飞机的姿态,途中会按先后丢失数传信号,图传信号和遥控器信号(图传和遥控器信号不知道先后)飞行途中我发现照相机没有打开,于是我打了一键返航功能,由于规划自动航线,我把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模式,以方便飞机飞远丢失信号后可以继续任务(ps:我不知道这样设置对不对,虽然我是这样做了,也正常的飞行了几次)。我在飞机往前飞的任务中切了一键返航(此时数传信号丢失,图传满是雪花,可能也丢失了信号),由于不知道飞机这个时候有没有丢失遥控器信号,能不能接收到一键返航的信号,所以不敢再随便切换模式。最后飞机按正常任务飞行完返航的途中,接收到一键返航的功能,开始一键返航,可是过了一小段时间,飞机又接收到一个留待模式的功能,于是坠毁。
我不记得我在飞机接收到一键返航到坠毁的这段时间内,我有没有切模式,何况真切模式的话,我的油门一直中位,飞机应该悬停才对。
当然,之前正常飞行过几次,所以我不打那个一键返航,飞机正常任务完飞回来。是不会出问题的。
跪求各位大神帮我查看日志,并告诉我原因
http://pan.baidu.com/s/1c5eGB8

楼主:
这个是日志链接,不好意思啊,不知道怎么上传文件。这个日志是我看过的,把所有文件都考进去了http://pan.baidu.com/s/1c5eGB8

网友:
百度网盘在新疆打不开啊,论坛有压缩文件上传功能啊,把日志分段压缩上传就可以啦

网友A:
飞机炸鸡,求助看飞控日志 图传,飞控,遥控器,航拍 作者:snowleopard 1228 楼主在loiter模式的时候供电异常,电压直线下降,楼主要检查下飞机的供电系统例如电池,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loiter模式的时候供电异常,电压直线下降,楼主要检查下飞机的供电系统例如电池,电流计 ...

这个直线下降,应该是飞机坠毁之后,断开的电。比如捡到飞机的人断了电,或者坠毁的过程中电源松脱。可以帮我看看,在留待模式下,油门的位置吗?由于我需要承担乱操作飞机的责任。。。所以我想知道,日志里面是认为因素多还是飞控因素多

网友:
油门输出前面很稳定后面飙升,建议还是检查下动力吧,现在我推测最可能是电池,就算突然拔电电流计不可能检查电压还有曲线,后面电压有明显升高,这是锂电池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