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固定翼飞控

楼主(2016-07-11):
入魔3个多月了正准备进军FPV,但在飞控上不知道如何选择,在某宝上看了几天,暂时看中了U22飞控与ARKBIRD A飞控  ,求用过这两款飞控的老鸟们推荐一下那个比较适合新手,要好用稳定,容易调试的.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路过,帮顶了,我使菜鸟

网友A:
新手玩固定翼要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玩固定翼要什么飞控!

准备玩玩FPV嘛!不用飞控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玩玩FPV嘛!不用飞控的吗?

远航的话还是要的,纯粹玩FPV不需要啦~

网友:
视距内飞行便宜的弄个cc3d…nx3或者nx3evo都可以

楼主:
正有此意!顺便问一下怎样设置最佳答案????

网友B:
你发的不是求助帖,没有最佳答案选项

网友:
A控不错,就是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不是求助帖,没有最佳答案选项

哦!原来这样,谢谢了!

网友C(2016-09-08):
新手先用用切糕u2sg吧,熟悉了直接再上u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先用用切糕u2sg吧,熟悉了直接再上u22

U2SG,,,已入手,调试调试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