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养无人机锂电池

楼主(2016-07-12):
现在市面上无人机,特别是消费级的无人机的电池都是锂电池!然而电池是为无人机提供动能的,所以很重要!而且电池的价格又不便宜!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爱惜它。那么就让我们学一学如何保养锂电池!
首先来看看锂电池的工作原理! 锂离子电池一般由正极、负极和高分子隔膜构成。

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必须有能够接纳锂离子的位置和扩散路径,目前应用性能较好的正极材料是具有高插入电位的层状结构的过渡金属氧化物和锂的化合物,如LixCoO2,LixNiO2以及尖晶石结构的LiMn2O4等,这些正极材料的插锂电位都可以达到4V以上。负极材料一般用锂碳层间化合物LixC6,其电解质一般采用溶解有锂盐LiPF6、LiAsF6的有机溶液。典型的锂离子蓄电池体系由碳负极(焦炭、石墨)、正极氧化钴锂(LixCoO2)和有机电解液三部分组成。

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特性: 锂离子电池的标称电压为3.7V,充满电压为4.2V,对过充电和过放电都比较敏感。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锂离子电池易受到的过充电、深放电以及短路的损害,单体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电压必须严格限制。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特性:
1.在充电前半段,电压是逐渐上升的;

2.在电压达到4.2V后,内阻变化,电压维持不变;

3.整个过程中,电量不断增加;

4.在接近充满时,充电电流会达到很小的值。
了解了基本的原理就来看看具体如何保养!
国外的Battery University网站近日放出一篇关于如何延长锂电池寿命的文章,对电池的使用方法提出了新的结论。
他们声称,经过实验结果证实,锂离子电池的最佳保养方式是轻度使用、快放快充,这与机械设备使用方法类似,用的频率越大、次数越多,电池的损耗就会越快。锂电池深度放电的程度越小,使用的时间越长,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避免经常的完全充放电。
就用户来说,你的电池使用了10%、20%就进行充电是最好的,剩余电量在50%的时候充电也可以,但是尽量避免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开始充电,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把电池的电量用完。如果出门在外,尽量使用更大容量的电池或者移动电源。
此外他们还指出,使用环境的温度对电池寿命也有影响,过高(30℃)或过低的温度都会对电池寿命形成损耗。比如经常连接适配器电源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最好把电池拆下来,实际上这并不是充电会对电池形成损害,因为电池满电之后就不再充电,但是笔记本电脑在使用时不注意底部的通风情况会让温度过热,这才是影响电池寿命的真凶。当然,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使用环境或者散热底座,电池可以在停电的时候避免未保存的资料丢失。
加上无人机的特性,所以使用电池时,应尽量避免过充或过放。飞行时尽量不要将电池电量耗尽,返航时至少要保持15%以上的电量,且应匀速飞行。

如长时间不使用,电池不要完全充满,这样可进一步延长其使用寿命。

检查电池是否可以使用,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观察外观是否有鼓包。有鼓包的电池肯定不能使用了。有些无人机专用电池装在保护壳内,可观察电池安装后是否松动。如果安装不畅,很有可能是电池膨胀将保护壳挤变形了。
使用电池时可留意一下电压、电量下降速度是否过快。一般情况下,每周使用2次,至多一年电池便开始明显老化。

如果经常外出航拍,还应注意温度对电池的影响。从“热带”到“寒带”,在低温地区使用时,电池应做好“保暖”和“热身”工作,以减少电压急速升高的情况。

格氏电池官方网站:http://www.ace-pow.com/

格氏微信号:gensace

网友:
说了那么多,其实就两句话的事。不要过冲过放,满电亏电长期存放,不要高温低温存放使用。长期存放电压3.8-4.0或者说80%左右电量,三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