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 电机朝上 还是朝下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6-07-13):
请问各位:如题  朝上安装 和朝下安装(电机在机臂下方)效率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没有明显不同。 据说朝下效率会高那么一丁点,不过电机位置更暴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显不同。 据说朝下效率会高那么一丁点,不过电机位置更暴露了。

问一下朝下电机会不会散热不好相对朝上的安装方法

网友:
朝上,效率稍微低一点点,散热,好一点点,炸鸡伤电机几率低一点点。

网友:
上边比较安全炸鸡损坏几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朝下电机会不会散热不好相对朝上的安装方法

散热会比朝上的安装方法好一丁点  绝对没有大的变化。

网友C:
效率理论无区别。首先要明白桨的原理,桨页转动,会使桨叶上面空气流速大于下面流速,根据物理知识,下面压强会更大,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这也同时可以解释,转速一定,为什么大桨提供升力更大。因此无论如何安装,没有差别。但是特别注意,如果是自紧桨,朝上安装和朝下安装螺纹是不同的,不要擅自改变安装方式

网友:
朝下更容易炸伤电机

网友:
看电机轴承

网友:
朝上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率理论无区别。首先要明白桨的原理,桨页转动,会使桨叶上面空气流速大于下面流速,根据物理知识,下面压 ...

大神!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效率理论无区别。首先要明白桨的原理,桨页转动,会使桨叶上面空气流速大于下面流速,根据物理知识,下面压 ...

大神你做过6电机的y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做过6电机的y3吗

没有。Y3本来对机械要求就很高,不推荐玩。目前最稳定可靠的结构应该是八电机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