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多轴电机、电调、电池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6-07-13):
多轴的电机、电调、电池的搭配问题,有什么相应的对应关系吗?如何才能配出恰到好处的配置?谢谢!

楼主:
另外以上配置确定好后,对于螺旋桨的选定又会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呢?

网友:
大部分都是根据经验推荐配置,你想配多大轴距的,可以给你推荐。目前原则主要是1.动力要有60%余量 2.电池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