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穿越机对侧电机不转

楼主(2016-07-13):
自从收到论坛奖励的飞盈佳乐30A电调,一直想用起来,现在琢磨着装个130的小鸡鸡,准备和大家共享呢,但是遇到个难题,请各路大仙指导,以便于我能完成装机。
配置如下:
机架: 自己切割铝合金130机架
电机:银燕1306
桨:    3寸三叶 3045
电调:飞盈佳乐F390
飞控:mini cc3d
这次装机图片先不上了,先上一张问题图片。开始正常起飞,然后正转电机2个突然旋转不畅,不跟油门,其他两个电机正常。照片上市两个电机不转,视频看的话就是转几下就停下来,而且正常飞行了一会儿,姿态很好,突然就2个电机不行了,重新刷了固件也不行,偶尔又正常,然后又突然不行了。

上视频,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先!

网友:
线虚接了??

网友A:
接触不良,看看电调信号线接触效果。

网友B:
我的184轴距 飞控解锁 电机没反应 校准电调时电机转动又正常 搞不明白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84轴距 飞控解锁 电机没反应 校准电调时电机转动又正常 搞不明白 哎

是CC3D么?你这情况估计是解锁设置不对,我的经验是到解锁那一步,要先保存默认设置一次,然后拔掉usb(这一步很重要,必须做),再插上usb,设置成你想要的解锁方式,保存,就可以去解锁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这问题我用CC3D出现过,后来给飞控做减震,再设置点低通滤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用CC3D出现过,后来给飞控做减震,再设置点低通滤波,就好了

没有老公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看看电调信号线接触效果。

应该不是,校准时电机一切正常,出问题后反复接插电源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用CC3D出现过,后来给飞控做减震,再设置点低通滤波,就好了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我是直接双面胶粘的。刚开始调试时,飞行很好,突然对角2个电机转速不跟油门。出差回去后换厚的双面胶试看看,先谢了!

网友(2016-12-29):
遥控器行程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
校准一下遥控器行程试试

网友:
高手!你是怎么调出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