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帮忙看看,XXD30A刷不了固件

楼主(2016-07-13):
根据图把USBASP的线焊好,但提示无目标板,怎么回事啊,大神们帮忙看看吧

网友A:
仔细检查下连接线,看图应该没接错,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好像XXD,我测试过是可以刷的,不管是正版还是山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下连接线,看图应该没接错,换个usb接口试试!

我也以为是usbasp坏了,但接控能正常读取数据,但就是刷不了电调,接apm飞控也同样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