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抓一个apm装在冲浪者x8上

楼主(2016-07-13):
问题来了,为什么我的飞控需要等搜到星了才能解锁

网友:
不搜到,就回不了家了

网友A:
1、搜星才能解锁,是为了安全,万一失控,或者打返航(因为没有GPS定位),你就爽歪歪了!

2、可以在参数设置里面取消。

3、建议去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搜星才能解锁,是为了安全,万一失控,或者打返航(因为没有GPS定位),你就爽歪歪了!

2、可以在参数 ...

好的谢谢,我看泡泡教程几次了,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正常啊!不先定位的话返航的时候咋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