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抓一个apm2.8前来求救

楼主(2016-07-13):
我apm装在冲浪者上面,但是飞控需要搜到星才能解锁,为什么会这样,求教

网友A:
APM本来就是搜星以后才能解锁啊,卫星没有定位你能放心起飞吗

网友:
固定翼不懂 我们多轴在留待模式是需要搜到星的

网友B:
电子围栏去掉

网友C:
刷低版本固件,我之前就是这样,刷了最新版本后没搜到星解不了锁,又刷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低版本固件,我之前就是这样,刷了最新版本后没搜到星解不了锁,又刷回去了

但是新版也没问题吧,新版安全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本来就是搜星以后才能解锁啊,卫星没有定位你能放心起飞吗

我是固定翼,而且泡泡老师视频也是不用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围栏去掉

在地面站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新版也没问题吧,新版安全很多啊

谁告诉你新版本就安全很多,就像电脑上的硬件驱动,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最稳定版而不是最新版,谁知道最新版有啥bug?。。。再说了飞固定翼的不大多数都是手动飞嘛,飞控主要作用不是拿来预防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低版本固件,我之前就是这样,刷了最新版本后没搜到星解不了锁,又刷回去了

你是什么版本?

网友:
可以把GPS检测关掉,有没有卫星就都可以解锁

网友(2016-08-17):
多轴解锁不用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