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后电机急促一直滴不转了。。。

楼主(2016-07-14):
四轴之前调好了可以飞,apm2.8,后来调了个参就这样了,通电解锁后电机一直很急促的滴滴滴,好盈白金30的电调。遥控器油门校准了。问题出在哪里?求救!

网友:
接受机信号与控正常吗

网友:
遥控器没开

网友A:
对频上了吗

楼主:
对频对上了啊

楼主:
什么情况之前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上了吗

对上了啊,之前还正常。后来跳完参就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线没接好?

网友:
猜测是线没接好
把香蕉头重插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上了啊,之前还正常。后来跳完参就这样了

电机缺相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