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使用时一般设置多少电压报警比较好呢?!

楼主(2016-07-14):
如果使用时,发现三片电芯的其中一个相差比较大,如何充电呢?

网友A:
一般设置3.6到3.8V,看你是什么飞机,不熟悉的飞机可以设置高一点,报警后能有足够的时间降落不至于慌慌张张导致炸机,3片电芯不平衡一般电池都用平衡充电,充电器会自动把3片电芯都充到4.2V,如果电芯压差越来越大,说明你的电池要报废了!

网友:
电池放电不要低于3.5V,充电不要高于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置3.6到3.8V,看你是什么飞机,不熟悉的飞机可以设置高一点,报警后能有足够的时间降落不至于慌慌张 ...

但是相差大的话,另外两个不造成过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相差大的话,另外两个不造成过充吗?

不会的,平衡充的原理就是单独给每一片电芯充电到4.2V,当某一片电芯充满后会停止,其他的继续充电,所以不会导致过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