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的教练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6-07-14):
在学习设置教练模式,很着急,谢谢大神赐教

网友:
富斯i6教练模式要用于2台富斯I6,一台设置为学生模式,另外一台设置为老师模式。然后设置一个妞子开关作为切换,

网友(2017-07-05):
哪里是必须两台i6才能使用教练模式,我i6与Er9x(富斯9)之间也可以使用教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