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云台航拍效果不稳定

楼主(2016-07-14):
大家好,我是用二轴云台航拍时,飞机有左右/上下摆头的情况发生,尽管没有果冻。
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二轴云台的局限性吗?一定要升级成三轴才能根治么?

网友A:
应该是重心的问题,在地面可能很稳,怎么晃飞机都稳,到了空中被风吹之后云台会有抽动,这样的话还是要把云台不上电,相机放平,不会倒向一边为最佳,调不好重心,上三轴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重心的问题,在地面可能很稳,怎么晃飞机都稳,到了空中被风吹之后云台会有抽动,这样的话还是要把云 ...

我的也是这情况,指的是云台摆放重心不对吗??

网友:
重心。要调好
PID调的不好也不行
还有电机功率。。不足或者过高都不行
我也是头疼
以前调那个挺好的
后来这个怎么调都调不好
要慢慢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情况,指的是云台摆放重心不对吗??

是的,不通电的情况的摆放重心

网友:
上面风大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