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4s5200电池飞怀孕了,肿么办

楼主(2016-07-14):
飞着飞机把哔哔响震掉了,结果发现的时候电池已经怀孕了,我用的是简易平衡充,结果不现实第四块的电压,用万用表测也测不出那块电压的大小,这还能救回来了么?

楼主:
这是总电压

楼主:
这是第一片电芯的电压

楼主:
这是第二片电芯的电压

楼主:
这是第三片电芯的电压

楼主:
第四片的电压压根不显示了

网友A:
楼主节哀,怀孕+0电压基本没救了,不过能换一片电芯,换个充电器吧,b6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节哀,怀孕+0电压基本没救了,不过能换一片电芯,换个充电器吧,b6也行啊

那我现在改为3s也一样照用吧?我现在直接把那块怀孕的电芯取下来就可以了吧,没弄过电池。好害怕爆炸

网友B:
充电器不行

网友C:
去掉一块 当3S用 不想炸鸡 充电器 遥控 还是换好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改为3s也一样照用吧?我现在直接把那块怀孕的电芯取下来就可以了吧,没弄过电池。好害怕爆炸 ...

改3S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别短路和刺破电池就不会爆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一块 当3S用 不想炸鸡 充电器 遥控 还是换好点的

现在换了650的机架和零件,手上没钱啦,过段时间准备把充电器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3S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别短路和刺破电池就不会爆炸哦!

好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不行

暂时没米啊

网友E:
别再用了。。。。。安全第一。

网友F:
你是高手就改3s,是新手就扔了电池…我和你一样的充电器,感觉很好啊,b6这类快充平衡性不如这种只用平衡线的充电器的…我的b6一直在吃灰

网友F:
另外狮子电池据说特别容易怀孕,毕竟便宜…电池还是买好点品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狮子电池据说特别容易怀孕,毕竟便宜…电池还是买好点品牌的吧

我之前的那块3s2200的用了大半年还很好,所以一直青睐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高手就改3s,是新手就扔了电池…我和你一样的充电器,感觉很好啊,b6这类快充平衡性不如这种只用平衡线 ...

我直接改了3s,毕竟买来才用两次  ,这个现在没钱换好一点的充电器,先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再用了。。。。。安全第一。

改了3s舍不得扔,毕竟买来采用两次啊

网友:
但是,绝对不能再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