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宇云台

楼主(2016-07-14):
请问飞宇mini2D云台如何调参

网友A:
买的时候带的数据线和usb头,去飞宇官网下载调参软件,话说这个干嘛去调,我的两个飞宇2d都没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的时候带的数据线和usb头,去飞宇官网下载调参软件,话说这个干嘛去调,我的两个飞宇2d都没调过

可以调俯仰吗

网友A:
可以,设置旋钮通道就行了

网友:
自己看教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旋钮通道就行了

直接连在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在接收机吗

是的,直接插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