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完f450 apm2.8 有两个电机发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14):
f450机架 银燕2212电机 加云台5200电池 1600g

左前和右后这一对 对角的电机明显比另外两个电机烫很多,没有做什么动作就是悬停,也没有风,这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额!没遇到过,可能是电机或桨不平衡,或者电调进角设置有问题

网友:
重心不对吧 导致一侧电机转速高

网友A:
应该是重心不太平衡,导致四个电机的转速相差比较大,

网友B:
桨叶,重心,进角,频率

网友C:
鸡架重心不对导致某个电机加速来调整鸡架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叶,重心,进角,频率

电调的高频率和低频率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重心不太平衡,导致四个电机的转速相差比较大,

如果是重心的问题应该是两个前面的发烫或者两个后面的,或者两个左面的,可是我的是对角,那是哪边重哪边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架重心不对导致某个电机加速来调整鸡架平衡

如果是重心的问题应该是两个前面的发烫或者两个后面的,或者两个左面的,可是我的是对角,那是哪边重哪边轻呢?

网友:
倒一下电机和桨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高频率和低频率有什么区别?

高频容易发热

楼主:
已经改成低频了。那高频除了发热,没有带来点好处吗?

楼主:
还有进角,2212 980kv应该用多大进角?

网友:
应该是重心,不应该是进角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进角,2212 980kv应该用多大进角?

每个电机不一样,好盈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低频了。那高频除了发热,没有带来点好处吗?

反应灵敏

网友:
放电池的时候注意下 尽量往中间放,放好两手抓着中间感觉一下是不是鸡鸡中心偏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机不一样,好盈可以设置

我这个电调也能设置,但是不知道设置为多少为最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调也能设置,但是不知道设置为多少为最优

进角小,效率高,进角大,暴力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调也能设置,但是不知道设置为多少为最优

400MHz一般的,

网友:
机架可能不水平,或者电机安装不水平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