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如何屏蔽内置罗盘,只用外置罗盘

楼主(2016-07-15):
请教大家,PiX如何屏蔽内置罗盘,只用外置罗盘

网友:
地面站的指南针选项勾选第一个就好了

网友:
指南针校准那打勾的地方

网友:
指南针校准那里关掉内置就可以了

网友:
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各位大神能上图让小弟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