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无人机拍摄建模

楼主(2016-07-15):
请教大高手,我想用photoscan 做一个区域的3D模型,不知道要求无人机航拍时如何拍摄照片,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用altizure拍,手动的话就是正射加四个方向的倾斜摄影

网友:
同问!求软件分析

网友:
后期处理也很重要

网友:
大疆精灵3精灵4或者悟可以用altizure、pix4D来规划任务区域自动拍照,APM PIX可以用飞鱼手机端地面站有航测功能可以自动拍照,也可以手动飞,建筑模型需要四个方向45度加俯视拍摄的照片,照片重复率大于80%最好,重复率高后期生成的模型精度会高些。免费的用photoscan处理,效果好的用PIX4D和3D smart处理

网友:
如果是平面航测的话。以我做过的经验来做的话是飞行高度120米,飞行速度10米每秒,5秒已派,这样所有照片的重合度能在50%,一般航向锁定,也就是一直飞直线,到了距离后,往左右平移50米左右,再往回刷,这样能保证不会遗漏,之后将图片导入到PIX4D生成航测图像。
如果是3D建模的话,我用大疆的精灵4给一个雕塑做过。首先在雕塑顶上垂直向下一张,多张也行。然后平移出来,斜向30度围绕雕塑拍摄一圈,再高度下降一些,斜向45度围绕雕塑拍摄一圈,再下降一定高度,斜向30度围绕雕塑拍摄一圈,之后再下降到水平拍摄一周,如果下面还有,继续下降,水平拍摄一周即可,最后导入到PIX4D里面就能生成3D立体模型里

网友:
高手在论坛。。。。

网友:
3  7  8 楼的回答一个比一个亮 !

网友:
好高端,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