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禽360用2212电机4s5200mah挂云台,续航多久

楼主(2016-07-15):
如题,已经有2212电机和20a电调。想挂云台和鹰眼航拍。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上4s5200mah的电池,可以续航多久?

网友:
2212估计只有十几分钟

网友A:
你先要说整机多少重,电池多少重,什么都没有,就只能够告诉你大致,18-20分钟左右。感觉4S5200不太适合这个小机架,比较适合的是4S4500左右的电池,小机器对重量非常敏感,电池重量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说整机多少重,电池多少重,什么都没有,就只能够告诉你大致,18-20分钟左右。感觉4S5200不太适合这 ...

还没配,只是想先问个大概。太短就不买这个机架,直接上6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配,只是想先问个大概。太短就不买这个机架,直接上650。

想要25分钟以上续航,航拍的配置,建议550以上轴距,3508以上电机,12寸以上桨,6S5200以上电池。

小架子要20分钟以上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25分钟以上续航,航拍的配置,建议550以上轴距,3508以上电机,12寸以上桨,6S5200以上电池。

小架 ...

我觉得20分钟就可以了。飞越650加上3508上4s5200,可以多久,和我这个2212差别大吗。都是挂一个几百克的云台加相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20分钟就可以了。飞越650加上3508上4s5200,可以多久,和我这个2212差别大吗。都是挂一个几百克的 ...

2.1kg左右,3508+1238桨,4S5000,续航17分钟左右。要长续航,低KV电机+6s电池是必须的。

2212入门玩玩的,航拍用不合适。另外很少2212电机支持4S。2213/2312很多支持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kg左右,3508+1238桨,4S5000,续航17分钟左右。要长续航,低KV电机+6s电池是必须的。

2212入门玩玩的 ...

那我就有疑问了。我买那么大的机架,这么大的电机,成本这么高。结果只和2212一样挂云台和鹰眼,续航时间又一样,那我要大机架的意义是什么?求教

网友B:
为什么大机架会差不多时间呢?那是因为机架大了,然后各方面的设备重量也上去了,如果电机拉力跟整机重量比例差不多,那么飞行时间还是一样。为什么好多人,机器做大了,,时间也上不去?因为,,机器大了你会想到折叠,电动脚架,大吊仓云台,各种二级三级减振。你试下做650,700,800什么的,不折叠不电脚,就换电机,电池按电机拉力比例配到最大容量,,飞到你不想飞,飞到你吐,飞到你手都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有疑问了。我买那么大的机架,这么大的电机,成本这么高。结果只和2212一样挂云台和鹰眼,续航时间 ...

1.重量
2.效率
3.电池一样,大机架因为动力效率高,机架重,续航差不多很正常
4.你考虑过大机器的稳定性和抗风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配,只是想先问个大概。太短就不买这个机架,直接上650。

360架子挂狗 别指望续航了  12·15分钟吧~~~
小机架是对重量敏感的,2212级别电机 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大机架会差不多时间呢?那是因为机架大了,然后各方面的设备重量也上去了,如果电机拉力跟整机重量比 ...

上楼 说的一点都不错!!!
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架子挂狗 别指望续航了  12·15分钟吧~~~
小机架是对重量敏感的,2212级别电机 就这样了

12不长吗,那你们的长续航是多久?

网友D:
大疆350轴距续航20分钟多点的,也是2212 2312电机啊

网友:
大疆的整机配重比diy的要轻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疆350轴距续航20分钟多点的,也是2212 2312电机啊

多大电池。

网友C:
360架子 上2212 如果不挂云台 ,3S5000的话 在17-18分钟,
上云台的话2212 有点小了, 起码2312/KV800
我也装了台360,就是续航不给力!!!
2312/kv800,3S5000电 总重1.395KG,只能飞12分钟 3.7V BB响!!!
真不给力,原来用2213,KV920  总重1.395KG(加云台 狗) 才10分钟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架子 上2212 如果不挂云台 ,3S5000的话 在17-18分钟,
上云台的话2212 有点小了, 起码2312/KV800
我也 ...

4s动力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