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坛子有没有给自己电机换过轴和轴承的?

楼主(2016-07-16):
我四轴上用的xa2212银燕980kv的电机才用了十来个起降,并无炸鸡史,但现在感觉转子和定子之间有些松旷,似乎是轴承或者轴磨损了。感觉银燕电机不行啊,去银燕板块发帖也没人管,服务也跟不上。差评!

想知道一般到哪种程度的时候才需要换轴承和轴?我打算自己换个轴承和轴试试会不会变紧?

重要的是换了之后会不会减小震动?原来的动平衡会不会失效?

电机轴承是否需要定期加点汽车的润滑油减少磨损呢还是适得其反?

网友(2021-10-22):
引用 网友A:
买和原来线径一样的漆包线,同样股数和匝数,kv值不变

同样的KV值,没烧何必搞嘛

网友(2016-07-19):
引用 楼主:
轴挺多的啊,我都买好了,打算再凑活一段时间再换。感觉震动也未必来自于电机,桨夹和桨也有很大问题。 ...

是啊!浆在装机之前做一下平衡会比较好!

网友:
顶一个,以前好像换过  朗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链接没有教程啊

发错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轴和轴承的配合间隙,如果正常就换个轴承解决,太松的话就没办法了,轴承还好买,轴就有点难办了! ...

轴挺多的啊,我都买好了,打算再凑活一段时间再换。感觉震动也未必来自于电机,桨夹和桨也有很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轴松旷了之后,感觉震动大了很多。不带桨的时候,手摸机架能感到明显的高频振动。怎么破? ...

检查下轴和轴承的配合间隙,如果正常就换个轴承解决,太松的话就没办法了,轴承还好买,轴就有点难办了!自己有废掉的同型号电机轴也可以更换!

网友C:
一般没必要,如果进沙子了问题比较严重可考虑更换,轴承加工精度高,不会对动平衡产生影响!

网友:
可以换,需要点技巧和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必要,如果进沙子了问题比较严重可考虑更换,轴承加工精度高,不会对动平衡产生影响! ...

可是轴松旷了之后,感觉震动大了很多。不带桨的时候,手摸机架能感到明显的高频振动。怎么破?

网友D:
不要说换了,我好的电机拆了再装回去就不对劲了,所以自己换要有好的工具,没有称手的工具拆电机是个费时的事还容易破坏电机平衡,所以不是必要不要自己换没经验和专业工具的情况下。现在很多电机都是卡簧卡上的,有的卡簧去了轴还是不好取,现在唯一发现的就是恒力源Q系列电机轴好换,是有螺丝在轴承上扭上的,扭掉螺丝去掉垫片就能取下电机轴,同时有单独的电机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换了,我好的电机拆了再装回去就不对劲了,所以自己换要有好的工具,没有称手的工具拆电机是个费时的 ...

看到有人说我这个型号的还是比较好拆的,你拆过没有?银燕xa2212 980kv

网友:
轴承可以自已换

网友A:
电机轴经常换,外场都带电机轴,撞弯就换,你这种电机还是挺好换的,要用好的内6螺丝刀,要不顶轴的那个小内六螺丝拆坏了就拿不出了,再就是注意小卡簧和小垫片,多备几个,容易拆丢,轴承不响一般不换的,响了就是松旷了,一次性也不用上油,最近在研究绕线圈,已经绕好一个,自己动手,乐趣无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fpvrace.cn/portal.php?mod=view&aid=27

你发的链接没有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说我这个型号的还是比较好拆的,你拆过没有?银燕xa2212 980kv

这是主流的卡簧,有卡簧钳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经常换,外场都带电机轴,撞弯就换,你这种电机还是挺好换的,要用好的内6螺丝刀,要不顶轴的那个小 ...

自己重绕kv值会变吧。如果用粗线重绕,kv会变高,如果用细线绕,kv会变低,但是电流大了会把线烧断。你是怎么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重绕kv值会变吧。如果用粗线重绕,kv会变高,如果用细线绕,kv会变低,但是电流大了会把线烧断。你是 ...

买和原来线径一样的漆包线,同样股数和匝数,kv值不变

网友:
没有发现。。。。

网友:
换过轴,轴承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