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每节电压差太大 ·~~ 求助啊

楼主(2016-07-16):
我的3S电池 每节电压显示(用BB测的), 3.98  4.02  3.78  有一个电压太低了,怎么办啊 ??  是不是电池出问题了还是?  我单独给那一节充电行不行,咋冲?  我平时用B6平衡充充电。

网友:
BB响本来就不是很准的。用B6测一下看

网友:
不要用b6,b6这类快充平衡能力差,越用电压差越大,用b3或者hobbytiger一类平衡线充电器,虽然慢点,但是平衡性好,充一次就修复了

网友:
先用B6放一次电,单电芯3.7V再重新慢充一次

网友:
充放几次看看

网友:
过来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试试吧

楼主:
自己喷一下自己,  我TM前期学习不够,1、我用B6并冲板的时候没把那个平衡充的线从充电器接到并冲板(PS:买的时候TB店铺也没给我教,说是没有哪一家会给教,自己学习说的。)  2、我好想充电的时候没选 那个 BALANCE 平衡充模式·~~~~······啊啊啊啊啊  我的电池啊 , 还好没报废  , 也就30来次充放电,估计有点影响对电池,但是应该还能用段时间。      感谢所有回帖的热心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