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与电池要怎么搭配?新人求助。。。

楼主(2016-07-16):
准备买 xxd电机 1000kv和xxd电调30A   请问电池要怎么选??  电池的电流是否要大于30A×4=120A的电流??? 新人请多多指教

网友:
你要做什么飞机

网友:
3s1500-2200毫安,具体看什么机

楼主:
四轴航拍无人机

楼主:
3s 5200mah 35c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要加强学习,多看多问!多搜集论坛没有的资料转发过来,赚取牛币!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 ...

恩恩,好的

网友B:
你的这款电机和电调只能用3s,我猜你是要做架4轴,xxd电调还是别用,买个乐天40或铂金30a以后可以一直用,升级电机电调都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款电机和电调只能用3s,我猜你是要做架4轴,xxd电调还是别用,买个乐天40或铂金30a以后可以一直用, ...

不是我不买,是没钱啊。。。XXD便宜。。。。

网友:
我入门也是XXD

网友C:
正常飞电流到不了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飞电流到不了30a

有个大神跟我解释了一下,说是如果一个无刷电机最大电流是20A,一个四轴4个无刷电机,那么航模电池最好有20A×4的电流,然后电调要选比20A大的电调,电调的电流最大,然后是电池,然后电机

楼主:
我是想做航拍四轴无人机,但是加上云台相机其他东西,整机重量在1750G左右,有人说2212的无刷电机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航拍四轴无人机,但是加上云台相机其他东西,整机重量在1750G左右,有人说2212的无刷电机不行。 ...

2216或2316

楼主:
用朗宇X2216,,100块一个啊。。。。够买四个XX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朗宇X2216,,100块一个啊。。。。够买四个XXD了。。。。

但拉力大,震动小,随便玩玩的话,xxD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