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天地飞6A的接收机是什么编码么?

楼主(2016-07-16):
      手里有一套天地飞6A,搭配NAZA V2的飞控,然后在调参软件中,显示接收机类型为普通而不是PPM,我用示波器(只有两个通道)去读取结果如图,说是PPM,从论坛中了解到PPM只需要一根线连接到各通道(传送门: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558&highlight=PPM)      而我接收机跟飞控连接一个通道对应三根线,想是链接中PWM模式,但是我用STM32的一个定时器四个通道同时输出不同的可调占空比的方波,与飞控连接,调参软件上四个通道的滑块一直在跳动。

      所以来此求助下各位前辈,天地飞6A接收机时什么编码模式?

网友A:
天地飞的普通接收机都是PWM

楼主:
另外下单的天地飞9,这两天可以到,天地飞9的接收机工作模式又有哪些,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我写的32的程序,功能连接上NAZA然后解锁电机,程序也有可能出错,但是从示波器能看到正常的四个方波,不过是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同步的,然后周期是21ms,占空比在1.1ms和1.9ms之间
用的原子哥的mini板,结合原子哥usmart串口调试和PWM输出两个例程的基础上,改用TIM2四个通道输出四个方波,然后用串口来调试占空比,不过并不能成功解锁电机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普通接收机都是PWM

PWM的话,能否用单片机来模拟,是我程序问题还是频率不对,然后接收机各通道之间有关联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的话,能否用单片机来模拟,是我程序问题还是频率不对,然后接收机各通道之间有关联么? ...

抱歉 我不了解单片机 试一试飞控的固件设置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不了解单片机 试一试飞控的固件设置PWM

飞控的固件设置是指?能不能麻烦你稍微解释一下,我只知道固件升级

楼主:
找到答案了,既然提问了,为了感谢那么人的帮顶,我就干脆在这里分享一下吧

      天地飞6的接收器是普通接收器,目测789的也应该是,也就是PWM波控制,我通过示波器看到的各个通道的的信号的触发时间不一致,其时间间隔可以忽略,然后就是我前面贴出的程序可以起到解锁电机的效果,具体有兴趣的可以稍作修改后自行尝试,所用的单片机前面已经说过了。

谢谢大家热心的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