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电机需不需要下拉角或装

楼主(2016-07-16):
本学生第一次做飞翼。许多问题不懂,不知道电机安装需不需要注意斜放克制反扭力或下拉角什么的?知道的大神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翼展大的话可以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大的话可以不用设置

1.22米的翼展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
学习,有机会也做一家

网友:
KT板机比较轻,不用也可。

网友B:
没一个回答正确的,我是说为什么不需要下拉角,原因

网友:
似乎不用吧,反正我做的都没有拉力角,都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一个回答正确的,我是说为什么不需要下拉角,原因

下拉或者上拉都是克服动力轴线和飞机的几何轴线不重合引起的抬头或者低头力矩,一般的飞翼电机轴基本重合,所以不需要。

网友(2018-05-15):
引用 网友B:
没一个回答正确的,我是说为什么不需要下拉角,原因

首先...樓主要知道偏角存在的目的為何!?
一般主要為的不外乎兩點...
1.克服槳葉旋轉時所產生的反扭力
2.推力線的調整
許多前輩會針對翼展與槳葉的大小比例去決定是否使用左右偏角(依正反轉作左右修正)...
其主因在於翼展較大時...反扭力相對的影響力較小...故直接忽略之...
再來針對上下偏角的部分...因為一般飛翼的電機安裝位置大多在機身正後方...因此垂直位置相當接近阻力中心...所以推力線與水平線的角度極小...故一般會直接忽略不做上下偏角...
以上皆是小弟爬文與諸多前輩教導小弟的...與大家分享之^^!!
畢竟小弟並非相關專業從業人員...若有錯誤...還懇請版上前輩們不吝指導...感恩^^!!

网友:
其實你的問題字面就回答了你的問題。下拉角,是拉,不是推。你的飛翼是推。

网友:
后推飞翼没必要!经过前段的空气压缩后就没必要了!再加上现在的飞控就更无必要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准备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