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切换定高模式就快速下降

楼主(2016-07-16):
请教大家下,我的四轴调好了,飞控是PIX,固件是3.3.3  自稳非常稳,现在问题是我一切换定高模式飞机就快速降落,落地时马达还在转,地面站飞行模式肯定没设置错,是什么原因啊,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定高必须油门百分50,自稳油门没大或者等于50肯定就下降了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定稿模式油门区间默认在中立区域,你的有可能悬停油门低,自稳的时候感觉不到,切定高油门太低飞控就认为是降落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油门大到50%以上一点。

网友:
油门死区和油门中位值设好 遥控器调好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震动超了

网友:
跟我第一次玩定点一样,但是我当时直接推得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