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穿越机diy用锂电芯

楼主(2016-07-16):
淘宝上能找到穿越机用的电芯吗,就是长度不超过80mm,宽度不超过35mm的那种,而且c数至少30c及以上的。我只找到一个20c符合要求的。请diy过穿越机电池的朋友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mah?

1000~1500都行

网友B:
你去看看 紫星电池  去搜吧 应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1500都行

电芯不清楚,不过我在用的“竞风电池”很不错,4s1500mah45C的,价格也不贵,用了几个月炸坏了一片电芯,老板二话不说又免费发了一片电芯过来,哈哈哈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63652072.23.I84sPR&id=43747322069
653581

高倍率航模动力锂电池

电压:3.7V

电流:1800毫安/时(mAh)

内阻: ≤2.0mΩ

放电倍率:25C

电池形状:片装

参考重量:34 g

参考尺寸:6.5mm*35mm*81mm (厚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不清楚,不过我在用的“竞风电池”很不错,4s1500mah45C的,价格也不贵,用了几个月炸坏了一片电芯, ...

谢谢,不过我想找的是高c数电芯,而不是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463652072.23.I84sPR&id=43747322069
653581

谢谢,目前就是感觉25c太小了,搜遍淘宝仅有25c的1000~1800mah的,连30c符合尺寸要求的也没有。不知道穿越25c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 紫星电池  去搜吧 应该有

谢谢,去看了,单电芯没有合适穿越机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去看了,单电芯没有合适穿越机用的

那你就上淘宝搜 很多的~~就是放电基本都是25C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