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

楼主(2016-07-17):
如果数传突然没信号了,会怎样?直接炸鸡?!

网友:
不会 遥控信号不是还在么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遥控信号还在就没事

网友:
不可能,没设置故障保护,会照常飞行。设置故障保护会按按照设置执行,一般是返航。

网友:
你首先要理解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数传就是一根无线数据线 数据线断开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  顶多是和地面站无法通信  不会炸机

网友:
遥控没丢就行

网友:
失控反回

网友:
不一定。灰机失控。

网友(2016-10-08):
只是地面站显示不了实际位置了,对飞机没影响。

网友:
只要遥控器信号还在,,就不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