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cam sj4000 wifi版无法调出视频输出

楼主(2016-07-17):
请教大神,本人图传硬件是:奥姆威500mw发射、小飞手接收一体机、山狗(sjcam sj4000wifi版运动相机)。用有线电视AV视频信号做信源,图传系统工作正常,接收端能收到电视图像。可问题来了,换用山狗时无论如何弄不出视频。前提是按照网友的教程做了AV输出线,山狗菜单设置了电视输出,不过就是没有视频。不知什么情况,难道山狗的这个电视输出是假的?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视频线输出有接出负极吗,负极要连电池

网友:
av输出线 确定没有问题么,一个av线一个地线?
不行每个线都试试

网友:
另外,自制av线确定针口定义没错?

网友:
记得SJ4000大多数都是有wifi无AV,有AV无wifi,楼主必须询问卖家,特别要求买AV版本的

网友:
wifi很鸡肋

网友A:
告诉你 山狗的AV线是专用的  一般的USB线 改不起  一般的USB线 有一个空脚,没接线  单山狗要用上这个脚

网友:
山狗有好几种,有的没有AV输出的。

楼主:
感谢“东拉西扯 ”的提醒,我也怀疑是这样的。
问卖家,无奈付完款给了好评后就不理人了!今天接着折腾,拆开看看,这一看还真有意外惊喜!厂家居然在机器内部给我藏了一颗备用螺丝,就粘在wifi天线上!这要是掉到电路板上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 山狗的AV线是专用的  一般的USB线 改不起  一般的USB线 有一个空脚,没接线  单山狗要用上这个脚  ...

搞定!接黑线和空脚,实现电视输出。另外再发帖说明。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2019-07-22):
引用 楼主:
搞定!接黑线和空脚,实现电视输出。另外再发帖说明。

挖个坟
请问下楼主
wifi版怎样调出视频输出的

网友:
线连接好,按住+,一般图传视频会出来,以前新手就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