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5.8g图传接收机 接收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如题 请教一下  用的5.8g接收机为:1.欧姆威外置接收机(3s电池供电)  2.还有一台鹰眼5寸小飞手

用固定翼 或者 小四轴的时候  总是发现  往往让接收机自动扫描选择的那个5.8g频率不是小四轴图传发射设定的频率   有一点偏差

比如图传发射设定在5790  这时候无论欧姆威还是小飞手 自动扫描出来的 肯定不是这个5790  而是有一点偏差的一个频率值  画面稳定

当我人为手动指定到5790的时候  还真的图像不清晰了

这么说 只要完全相信接收机自动扫描到的频率即可?  不用过多干预吗

网友:
一般来说频率一样信号是最好的,但是有一点偏差的频率也是能接收到信号的。有可能你设定的那个频率有干扰!所以频率偏差一点反而信号更好,也有可能你发射机的问题,设定的5790实际却发射的不是5790,如果信号稳定的话没什么问题,或者再多试试其他频率

楼主:
恩 我在研究一下  现在用的是华科尔四轴的原厂图传发射  接收是欧姆威

网友:
只要画面清晰稳定,不需要人为干预。 不排除某一个设备频偏,能正常配上就好,实用为主

网友(2016-11-23):
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