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轴头追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7-18):
如图 买了一个开源的三轴头追模块 ppm线输入
暂时黏在遥控背面(上面箭头处)  还要配一个组装的2s小电池(下面箭头处)
平时可以给车模 或者固定翼的2轴云台  fpv玩玩(一般用不到第三轴)
请教一下各位 计划用那种圆饼状的微型磁铁   粘在模块上   吸附到遥控器上  看起来更美观一点 (用3m魔术贴老是掉,难看)
这样操作会影响头追模块、或者2.4g遥控器的正常工作吗  关于这个小磁铁  谢谢

网友:
磁铁对三轴陀螺仪有严重的干扰

楼主:
恩 磁铁对2.4g遥控器 干扰大不大?

网友:
这只手挺嫩的。。。。

网友(2016-09-03):
楼主什么空 , 我也准备做头追,不过我是自己刷程序进去的,支持的遥控器不多,准备改造。你说的磁铁不影响什么,毕竟头追使用手机蓝牙传输。跟遥控上的磁铁有一定的距离。个人心得,手打谢谢。

网友(2021-10-12):
怎么diy头追呢,有没有大神发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