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2飞控用非凡433应该怎么显示信号强度?

楼主(2016-07-18):
比如rssi硬接8通道什么的?现在想飞远程不敢飞啊

网友:
你需要一个ppm编码器,或者你需要一套openlrs的433

网友:
专门进来学习的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2016-10-15):
要单线连接才有信号显示,就是遥控接收机单线ppm连接飞控

网友(2017-01-16):
楼主, rssi 怎么解决的,能share一下吗?  同为u22 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