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加装OSD图传后,屏幕不显示卫星数量,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6-07-18):
我的APM2.8飞控,M8NGPS,加装mini OSD后在室外通电,显示屏上的GPS卫星数量一直是零,OSD和飞控.图传连接都正确的,我现在搞不清楚是无人机没接受到卫星还是图传信号没显示出来!
APM通电自检后红灯闪烁蓝灯常亮,GPS里有个蓝灯是闪烁的,请问搜没搜到卫星?
该怎么解决啊?向高手请教!

网友A:
APM蓝灯常亮是卫星信号正常,画面不显示可能是你的osd的显示信息里面没有打开卫星数量显示。要用串口模块连接osd,在.25地面站里面修改os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蓝灯常亮是卫星信号正常,画面不显示可能是你的osd的显示信息里面没有打开卫星数量显示。要用串口模块连 ...

打开GPS数量显示了,一直显示是零,GPS模块里蓝灯是闪烁状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GPS数量显示了,一直显示是零,GPS模块里蓝灯是闪烁状态的!

GPS的灯好像是闪烁的,是不是连接到osd的线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灯好像是闪烁的,是不是连接到osd的线有错误

我是用飞控上I2C口连接OSD的,飞控得姿态和飞行模式显示都正确,就是GPS显示是零。我OSD按照泡泡老师和视频刷到2.2版本而且汉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的灯好像是闪烁的,是不是连接到osd的线有错误

GPS上的蓝色灯是闪烁的,飞控上红灯闪烁,蓝灯常亮!

网友B:
飞控固件什么版本

网友:
室内无GpS信号,也有可能接线没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固件什么版本

飞控刷的V3.3.3

网友B:
apm能刷3.3.3么 这不是扯么 赶紧刷回3.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能刷3.3.3么 这不是扯么 赶紧刷回3.1.5

3.3.3版本不好吗?我在MP上看有
AR2.47 AP 3.1.1 AC 3.1.5还有
AR2.45 AP 3.0.3 AC 3.1.5
应该装那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3版本不好吗?我在MP上看有
AR2.47 AP 3.1.1 AC 3.1.5还有
AR2.45 AP 3.0.3 AC 3.1.5

最上边的3.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边的3.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上的蓝色灯是闪烁的,飞控上红灯闪烁,蓝灯常亮!

我的只有三根线连接飞控和osd,我没刷过osd,只是修改osd显示界面,没出现过卫星数不显示问题。红色闪是正常的,解锁飞机就常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只有三根线连接飞控和osd,我没刷过osd,只是修改osd显示界面,没出现过卫星数不显示问题。红色闪是 ...

你的OSD是什么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OSD是什么版本?

mini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osd

固件版本。我刷到泡泡老师的2.2了,而且汉化字库了!

网友C:
GPS上的灯不用管它,只要APM上的蓝灯常亮就代表搜星成功。建议再次检查一下接线,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把线接在APM的telem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上的灯不用管它,只要APM上的蓝灯常亮就代表搜星成功。建议再次检查一下接线,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把线接在 ...

回头再试一下。我的飞控接OSD同时数传连接地面站,地面站反应特别慢,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版本。我刷到泡泡老师的2.2了,而且汉化字库了!

固件没注意过,晚上开机时候看看版本。其实osd就几个参数(速度,电压,电流,高度,距离,卫星数,模式)对我们有用,其他很多参数都用不上,原版的调整一下位置,方便自己看就行了,我也没刷固件。

网友(2017-09-08):
楼主解决肯吗?

网友:
其实GPS蓝灯常亮代表电源接通但未定位,蓝灯闪动才表示卫星已经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