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问题,急求大虾帮忙解决!

楼主(2016-07-18):
我的APM2.8飞控,M8NGPS,加装mini OSD后在室外通电,显示屏上的GPS卫星数量一直是零,OSD和飞控.图传连接都正确的,我现在搞不清楚是无人机没接受到卫星还是图传信号没显示出来!
APM通电自检后红灯闪烁蓝灯常亮,GPS里有个蓝灯是闪烁的,请问搜没搜到卫星?
该怎么解决啊?向高手请教!

网友A:
osd飞控姿态数据会不会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飞控姿态数据会不会刷新

OSD数据能够刷新,和飞控姿态飞行模式都同步,就是GPS没有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数据能够刷新,和飞控姿态飞行模式都同步,就是GPS没有星。

重置一下osd,把布局恢复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置一下osd,把布局恢复默认

我的OSD刚买时是2.0版本的就显示没有卫星,后来刷固件到2.2版本还是这种情况,我搞不清楚是不是我的GPS有问题啊!GPS里有个蓝色的灯在闪是正常吗?

网友:
gps线检查一下

网友:
共同一个Gps,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D刚买时是2.0版本的就显示没有卫星,后来刷固件到2.2版本还是这种情况,我搞不清楚是不是我的GPS有 ...

一般gps是没有通电信号灯的,当搜到卫星定位后才会有闪烁的灯,你说说的灯是通电就亮吗?另外去室外或者窗边,连电脑地面站看能不能收到gps

网友:
就算不显示星数对定点也毫无干扰。但是如果想要显示。用手机连上数传。。就显示了
我之前一直都这样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我是专门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