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一些问题要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16-07-18):
如果  摄像头和GPS接OSD,OSD接TS835图传发射,RC832图传接收接显示屏,那显示屏的图像是普通的图像还是经过OSD叠加的图像?也就是OSD可不可以离开APM飞控,3DR图传,和别的图传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愉快的发帖跟帖把

楼主:
file:///C:\Users\WIN7\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4WDSYBYPN{%W(VDHUGDMR.gif

网友B:
可以可以,连接飞控只不过是读取飞控的一些数据:GPS,电压,高度等,不连接飞控,OSD也有单独的GPS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连接飞控只不过是读取飞控的一些数据:GPS,电压,高度等,不连接飞控,OSD也有单独的GPS可以使用 ...

所以说,不连接飞控,图传不用3DR,只要OSD自己有GPS就行咯?

网友C:
菜鸟的痛苦 真的是泪水  努力变老鸟

网友D:
OSD可以单独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D可以单独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的痛苦 真的是泪水  努力变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