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控和图传有多远距离,多大瓦数,什么天线?

楼主(2016-07-19):
我的200毫瓦,原装天线230米开始信号断断续续。换了蘑菇头和接收平板,350米信号开始断断续续。新买了个平板天线,卖家说200毫瓦轻松上3000米,感觉有点扯,这几天天气不好,一直没试。过几天试试。

控加装了2.4g 2w的功放,也还没试,有人给控上加过2.4 2w功放的来给说下距离。

网友:
5000m没问题。

网友A:
正常应该在500心以内

网友:
600mw,三百内无卡屏

楼主:
控还是图传,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在500心以内

控还是图传,多大功率

网友:
控加2W增程实测过1.5公里,无压力。。。数传500mw实测800米后无信号了

网友B:
2000mw的功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mw的功放啊!

控加2w功放5000米?啥控?哪种功放求图

网友C:
at9未做任何改动2.1km未失控,图穿600mw原装天线2.1km无雪花,数传915,250mw1.5km

网友:
图传发射机距离主要是看功率和环境
200mw一般在500米
600mw一般在2000米
主要还是楼主考虑用途,如果是穿越一般都用200mw考虑到小巧轻,400轴距级别介意直接上600的距离.
哦,对了!图传的距离是没有复制性的,要考虑到干扰环境的多方面因素。我用600mw的图传可以拉锯3.2公里在你那里就不一定能
牌子推荐的话大力,欧姆维,鹰眼,肥鲨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还是图传,多大功率

应该是图传,600mw的图传换平板天线是可以有5000m的,控的话不太可能吧。。。

网友D:
像富斯这种内置天线,2W功放难道要把遥控器拆开来重新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9未做任何改动2.1km未失控,图穿600mw原装天线2.1km无雪花,数传915,250mw1.5km

牛逼! at9有那么厉害?我也买了个at9,还没测试过。 看你的环境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空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富斯这种内置天线,2W功放难道要把遥控器拆开来重新改装吗?

买个模块,拆开焊上就行了,我就这个搞的,还没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个模块,拆开焊上就行了,我就这个搞的,还没测试。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富斯i6是双天线,一个是发射信号给接收机,一个是接收机回传信息的,这个怎么分?如果只给发射信号的天线装功放的话,那么无人机的遥控距离虽然远了,但是信息回传的距离还是不变啊,当无人机飞出1KM时,遥控器不就接收不到接收机回传的信息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模块,拆开焊上就行了,我就这个搞的,还没测试。

TS835和RC832图传可以两个都用平板天线吗?

网友:
从网上搜,遥控器增程,有详解。

网友E:
遥控天线的方向很重要。用天七,天线接收跟发射垂直摆放1500左右失控,平行摆放,最远飞过2000没失控。其实影响因素很多,空气湿度大的话,距离会明显缩水。雨后天线平行最多也就1400米
至于图传,我用的sky牌的200mw图传,三叶草天线直接焊接在发射上的那种。用蘑菇云接收,飞1200米很轻松。但也要特别注意发射天线有没有遮挡,尽量不要让飞机的任何部分遮挡住发射天线的斜下方。还有就是跟天气有关。曾经天气晴朗干燥时,飞过2000多米还依旧清晰。雨后飞1400米就是极限了

网友:
这个帖子几天前已经出过了,咋又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天线的方向很重要。用天七,天线接收跟发射垂直摆放1500左右失控,平行摆放,最远飞过2000没失控。其实 ...

对于控的发射和接收,是不是遮挡对距离影响很大?我在地面测试,稍有遮挡就没信号了。哪怕距离只有三四百米,中间过一辆车,都会失去信号。另外你说的天线平行距离比较远,那是不是飞机上的天线如果 垂直于地面的话,那控上的天线就指向天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富斯i6是双天线,一个是发射信号给接收机,一个是接收机回传信息的,这个怎么分?如 ...

回传没办法,除非给接收上也加增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传没办法,除非给接收上也加增程模块。

那就╮(╯_╰)╭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控的发射和接收,是不是遮挡对距离影响很大?我在地面测试,稍有遮挡就没信号了。哪怕距离只有三四百 ...

对,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逼! at9有那么厉害?我也买了个at9,还没测试过。 看你的环境似乎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空旷地? ...

别买at9了直接at9s吧,稳定性更好,我1500米外围着信号塔飞丝毫未感失控

网友:
我的500mw(卖家是这么介绍的),标配的棒子天线,500m无压力,小四轴也不敢飞太远,看不见了。

网友(2016-08-27):
天8x没加增程最远2.9km

网友(2017-08-27):
图传还是5.8G好了,2.4总会有干扰,而且元器件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买at9了直接at9s吧,稳定性更好,我1500米外围着信号塔飞丝毫未感失控

冲浪者什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