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不上!!

楼主(2016-07-19):
有好办法吗

网友:
上大功率烙铁,刮清焊接面,辅以助焊剂。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楼主:
松香不行吗

网友A:
先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热,先把要焊接部位清理干净,然后用点助焊剂给小铁片上一层锡,有助焊接基本可以在铁片上一层锡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用稀盐酸试试!听说效果很好!

网友B:
铅酸旧电池里,抽点水出来,哪里不沾,点哪里

网友C:
把150w的电洛铁烧热, 还没热起来前就把洛铁头上锡,如洛铁头较脏,先打磨下。  再把要焊接的部位打磨,涂上焊锡膏(松香助焊效果没焊锡膏厉害),用烧热的大洛铁就可以焊接了。 注意温度一定要够(洛铁头上的锡刚变颜色时效果最佳)
这样都不行,楼主闭门练功吧。  先来葵花宝典

网友D:
电池?惜字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惜字如金。。。。。。

没做过肯定看不出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150w的电洛铁烧热, 还没热起来前就把洛铁头上锡,如洛铁头较脏,先打磨下。  再把要焊接的部位打磨,涂 ...

道友 不知60w的能否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旧电池里,抽点水出来,哪里不沾,点哪里

没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热,先把要焊接部位清理干净,然后用点助焊剂给小铁片上一层锡,有助焊接基本可以在铁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这玩意

焊锡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