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会无规律自翻

楼主(2016-07-19):
我新装的机器,最近研究调整pid,带着5块电池出去调试,中间发现了翻机的问题。
  我的d值只要稍微大一些就会毫无征兆的翻机,起飞的过程中最长见,一般都是离地1到2m的时候出现,一个电机突然不转,然后就会翻过来。 我把d调到0就不会有这问题。
  一开始我以为是dys电调14.6固件的问题,刷回来还会出现,同样d归0现象没有了 。
  过了几天我又发现固定飞控尼龙螺母松动了,飞控也松了,于是点了502粘住,然后去试飞还是一样。
  我看内部的时候发现lc滤波器离飞控很近,于是把它向摄像头方向推了推,然后降低了点d,发现不会翻了。
  现在我很郁闷,到底是lc滤波干扰的,还是pid的问题,为什d归0,就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