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19):
本人组了一架900轴距的四轴,准备带微单。用的电机是DJI E1200的4216.但是问题来了。4216专业版一定要专用电机座。这个专用电机座是圆形的。好盈乐天40A,勉勉强强能塞进去。但是太紧了。我怕散热不行,容易出问题。原厂电调贵的要死259一个。
现在有一款圆形电调是飞盈佳乐的30A,尺寸是可以用。但是这电调身边基本没有人在用。我也很少听到这个牌子。迷茫了,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有朋友用过飞盈的电调请指点一二。或者有那位朋友知道有30-40A的电调也请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电调的牌子穿越机很好

网友A:
用在穿越可以,但航拍就算了。飞萤佳乐电调有时候会烧电机。还是用乐天吧。
如果楼主用的40a是短线板,把香焦头拆了就能放进电调了。

网友:
飞盈佳乐的电调还是很好的。一般适合于330-550轴距的四轴旋翼飞机。你用在900轴距的大机子上面可能会不太适合。http://www.flycolor.cc/goods-81.html这个网址是t他的介绍,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没用过这个圆形的电调,就不评论好不好了。
推荐的话可以试试好盈,飞盈佳乐的话可以试试,毕竟作为一个出名的厂商,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下重本了!东西一定要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穿越可以,但航拍就算了。飞萤佳乐电调有时候会烧电机。还是用乐天吧。
如果楼主用的40a是短线板,把香 ...

关键是香蕉头拆了才能勉强装进去。。。。。

网友B:
飞盈佳乐的广告做的很好,产品没用过,像楼上说的,穿越机用的比较多,个人感觉楼主可以试试,效果应该不错,毕竟穿越以轻量化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盈佳乐的广告做的很好,产品没用过,像楼上说的,穿越机用的比较多,个人感觉楼主可以试试,效果应该不错 ...

试试真心不敢,上天就是上万起步,一不小心堵住转那是要疯了。飞机炸了还是小事,就怕伤到人。

网友C:
如果电流不会超过20A的  我推荐你用 中特威 20A pro   支持 2-6S   blheli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流不会超过20A的  我推荐你用 中特威 20A pro   支持 2-6S   blheli固件

这牌子不太敢用。听说很会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