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大神戳进来= =

楼主(2016-07-19):
问下大神,我用TS835+RC832图传,卖家说发射装蘑菇天线,接收装平板天线,距离可以增大很多,我好奇为什么发射装的是蘑菇天线,发射不能也装平板天线吗??这样子图传距离不会更远吗?

网友:
可以试试,不过平板是单项接受的

网友:
你飞机转个方向不就没有信号了么  平板是定向天线

网友:
发射平板你们保证它对准接收机的方向吗?

网友:
发射平板你能保证它对准接收机的方向吗?

网友:
距离除了看天线,还得看发射机功率

网友A:
平板是定向的,蘑菇是全向的,所以飞机上得装全向的,要不然飞机转个身不就没信号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平板是指向的,蘑菇是全向的,600mw飞1千米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是定向的,蘑菇是全向的,所以飞机上得装全向的,要不然飞机转个身不就没信号了。

原来如此。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是指向的,蘑菇是全向的,600mw飞1千米应该问题不大

原来如此。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学习了

平板是EZ的大,磨姑是石头的大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是EZ的大,磨姑是石头的大的效果

不懂=。=

网友:
平板要求方向的

网友C:
发射用平板天线要配合ATT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用平板天线要配合ATT使用

什么也不懂= =就用蘑菇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

一个是六脉神剑,一个水波纹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六脉神剑,一个水波纹状

网友D:
平板天线是波瓣较窄的定向天线。你如果能够那你的天线实时的,精准的对准飞行器,也是可以的。不过,你做不到。做不到,飞行器就会失控。
你可以这样:配置两台AAT跟踪,再用两个平板。这样,通信距离会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板天线是波瓣较窄的定向天线。你如果能够那你的天线实时的,精准的对准飞行器,也是可以的。不过,你做不 ...

不用了,直接买一个5.8G功放就好了,接到发射机上,功率4.5W,接收机也用蘑菇天线,这样距离也非常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