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固定翼返航模式怎么设置速度

楼主(2016-07-19):
如题,补充我没装空速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自稳飞机不能平飞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
巡航速度就是你的返航速度,没空速计是设油门的百分比

网友:
自稳不能平飞重新校准水平

网友:
重新校准,在地面上试试大概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巡航速度就是你的返航速度,没空速计是设油门的百分比

请问在地面站那个地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巡航速度就是你的返航速度,没空速计是设油门的百分比

哪项?

网友:
看来你和我是一个群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