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改装过富斯i6??

楼主(2016-07-20):
富斯i6的遥控距离差不多1KM,想弄个2W的功放,但是富斯的天线在壳里面,想问有没有大神拆开过富斯改装功放的,顺便发个富斯内部电路板的图,怎么区分富斯发射信号的天线和接收回传信号的天线??新手新手,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
换控  i6电池仓太小了

网友B:
有内部图片,可提供建议还有加了功放会干扰5.8g的图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部图片,可提供建议还有加了功放会干扰5.8g的图传接收

显示屏我可以放开点,图传用TS835+RC832  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  i6电池仓太小了

不是我不想换,是没钱

网友B:
电磁环境好600mw能传10km。
遥控改装2.4g小平板(带5.8g滤波)加2w功放,10km还能正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环境好600mw能传10km。
遥控改装2.4g小平板(带5.8g滤波)加2w功放,10km还能正常控制 ...

平板不是不能用在发射上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板不是不能用在发射上的吗??

2.4G小平板角度很大! 为何不能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小平板角度很大! 为何不能发射?

我不知道哦╮(╯_╰)╭ 不久前也发过帖子对于发射用蘑菇天线,接收用平板天线的问题,许多大神说蘑菇是全向,平板是单项、向,发射不能装平板,不然飞机转个弯就接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哦╮(╯_╰)╭ 不久前也发过帖子对于发射用蘑菇天线,接收用平板天线的问题,许多大神说蘑菇是全 ...

飞机上确实不能装平板,我说的是遥控器加2w功放,再加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确实不能装平板,我说的是遥控器加2w功放,再加平板

那大神你知道富斯遥控器那个是发射的天线,哪个是接收回传信息的天线呢?功放接到接收回传信息的天线那里不是就没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想换,是没钱

一个月工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月工资就够了

我才初二哦大哥。。。。我买东西都是慢慢存零花钱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初二哦大哥。。。。我买东西都是慢慢存零花钱的啊。!!

坑爹就好了

楼主:
你想太多了,,,还坑爹。。。。我爹聪明的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想太多了,,,还坑爹。。。。我爹聪明的很呢

坑妈也可以

网友:
可以刷中文吗

楼主:
这个我不太会,不过我有在吧里见过有刷富斯T6的。程序下载了以后才发现是T6.。。。。

楼主:
我妈更聪明呐。。。。。╮(╯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妈更聪明呐。。。。。╮(╯_╰)╭

找兼职去

楼主:
怎么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帮顶!

想试着改一下,遥控距离不知会增加多少,2.4G功放可不可以两个叠起来用???一个功放接天线另一个一个功放在接功放,然后接天线,功率不就会更大了吗。

网友C:
概念性错误。发射部分的高频功放能够增程,接收部分主要看接收机高频部分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功放是还原后的控制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概念性错误。发射部分的高频功放能够增程,接收部分主要看接收机高频部分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功放是还原后的 ...

确实,楼上的概率性错误!
功放是发射用的,低噪放是接收用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楼上的概率性错误!
功放是发射用的,低噪放是接收用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互换。 ...

什么鬼东东啊

网友D:
电磁环境好600mw能传10k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环境好600mw能传10km

买个5.8G功放,4.5W,在换一个天线,整个镇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