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兼容哪种GPS模块?

楼主(2016-07-20):
各位大神,有谁有可以配APM飞控的GPS资料?如果有跪求资料。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开源的吗

楼主:
是开源的但是平时我玩的时候都没有用过GPS。

网友:
无法回答。

网友:
应该是8n的GPS.

网友:
网上找ublox NEO-M7
不管是配置命令还是,数据手册都有的。或者NEO-M8,他们是不同系列的模块定位性能不同

网友:
帮顶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