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出现这个界面正常吗?

楼主(2016-07-20):
我的无人机解锁推油门后油门再归零OSD会出现这个界面,再推油门又回到正常界面,正常吗?

网友:
再推油门又会回到正常状态,那么就不要紧啊,应该正常。

网友:
应该是什么  设置模式   不是机器问题

网友A:
正常的,停油门,显示运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停油门,显示运行结果

明白了,感谢!

网友:
apm 固定翼模式都这样

网友:
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