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加2w功放,干扰5.8g的图传接收机(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7-21):
拉距离测试,遥控加功放对5.8g图传干扰明显!

遥控换装带5.8g滤波的平板天线,效果有些改善。 拉开点距离干扰减轻很多。 原装天线拉开也无用

后期看情况可开源解决方案,有条件的模友自制滤波器减轻干扰
http://www.moz8.com/thread-76848-7-1.html
已在此贴开源,请自行前往!
支持原创,转载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是换图传天线可以解决   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换图传天线可以解决   滤波的

要两边都滤,5.8g的带通滤波滤不掉带内干扰

网友:
我记得你在我的帖子里说过这个。。。。。看来是真的,那要怎么办?遥控器的天线和图传的天线都要换滤波的吗?

网友B:
淘宝找了一下,似乎没有航模的滤波天线,是用滤波器还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两边都滤,5.8g的带通滤波滤不掉带内干扰

只能离远点了

网友:
异频压制性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了一下,似乎没有航模的滤波天线,是用滤波器还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

带滤波功能的天线是自制的,淘宝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很多模友都有类似问题,可以开源让大家自己diy做。只是设计比较简易,只满足测试用。要效果好必须重新设计滤波器,提高5.8g的信号过滤效果,现在这个只能滤掉25dB,  只是改善干扰不能完全隔离开。使用时还得拉开些距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滤波功能的天线是自制的,淘宝不会有这种东西。如果很多模友都有类似问题,可以开源让大家自己diy做。 ...

那请问大神有没有什么资料呢,或电路图呢,发上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大神有没有什么资料呢,或电路图呢,发上来看看吧。。

http://www.moz8.com/thread-76848-7-1.html
已在此处开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moz8.com/thread-76848-7-1.html
已在此处开源

额。。。。那张图纸我看不太明白,,,还有那个字有些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那张图纸我看不太明白,,,还有那个字有些看不出。。。。

..........................................

网友:
引用 楼主:
..........................................

看清楚了50欧馈线,然后什么短路的什么鬼,其他的,,字都不清楚了。。。。。

网友C:
我记得你在我的帖子里说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在我的帖子里说过这个

互相交流,共同进步!